请教:电机安装在滑板上,运行中可移动

楼主(2011-12-26):
最近在设计一产品,电机安装在可移动的滑板上,在电机运转中由执行机构控制前后移动,行程80-100mm。
电机重量280kg,转速1480rpm,运行中最大轴向力为500kg(电机最大可承受600kg)。
移动用角行程执行器齿轮齿条驱动或丝杠和多转式执行器驱动。
滑板可选方案:1为双燕尾槽导轨,用镶条调节间隙。用双燕尾槽导轨比较简单,直接安装即可(需要定做);
                         2为两个双滑块的直线导轨。用直线导轨,还需要自己安装调整,但是移动比较可靠。
用哪个方案更好呢?

网友:
如果横向受力大就用燕尾导轨,反之用直线导轨。

楼主:
谢谢建议!
主要是轴向力,和电机带负载的翻转力矩。基本确定用燕尾导轨,已经请厂家设计报价了。
直线轨要自己组装,比较麻烦。

楼主(2012-08-21):
样机已经做好,采用燕尾槽,电机运行平稳,振动值很小,符合要求。
只是工业用户不太认可电机移动的方案。
这是小功率风机水泵调速节能的经济解决方案,值得推广。

楼主(2013-01-09):
i

已经有两台产品在电厂的空预器上使用了,效果不错,符合预期效果。
可以当离合器用,两台一用一备,如果一台故障,另一台切换上去,坏的切换下来去维修。

也算是这个贴有始有终了。

网友(2013-03-27):
燕尾槽定做成本和直线导轨比怎么样?

网友(点评):
燕尾槽便宜很多

网友:
肯定是前者刚性好些,后者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