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9节链条 链轮中心距如何计算

楼主(2011-12-26):
1。国内4分链条。节距12。7      大链轮24齿   小链轮12齿     链条总39节=495。3MM长   求:二链轮中心距多少?             不用链条张紧轮的

2。国内4分链条。节距12。7      大链轮24齿   小链轮12齿     链条总38节=482。6MM长   求:二链轮中心距多少?         不用链条张紧轮的

3。国内4分链条。节距12。7      大链轮24齿   小链轮12齿     链条总40节=508MM长   求:二链轮中心距多少?            不用链条张紧轮的

补充内容 (2011-12-28 21:48):
08 B 链条

网友A:
130/125/135  不是很准  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125/135  不是很准  模拟的

请问是如何计算出的?

网友B:
模拟了一把,好像有误,暂时删除~

再来,编程验证了一把:
链轮的中心距没有绝对精确值,40节总长时,在不同相位,中心距偏差在+/-0.02mm之内;

我得出的结论:
38节:124.63
39节:131.10
40节:137.56

这已经是很精确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125/135  不是很准  模拟的

39节我用链轮,链条拉过,用尺量过是131+

请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你去查一下资料不就知道了。

网友:
1.INVENTOR 软件的设计加速器可以直接模拟画出,其他的3D绘图软件不知道
2.有公式直接算的,记不得了,LZ可以去找个买标准件厂商的选型手册,里面一般都有,或者在网上直接搜链条传动选型,保证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了一把,好像有误,暂时删除~

你算的很准,我量过了

网友:
画图画的准的话,量一下周长就知道了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2012-04-17):
有没有EXCEL表,输入值自动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