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今天车床出了点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6):
我用的是发那科系统的数控,今天车床出了点问题:当车床定位在Z100时,MDI方式下,输入G00W50,G01W-50F2时;定位就不在Z100,而是98了。在98输入,就到96了。一开始怀疑丝杠有间隙,调紧后没效果,在系统内校正反间隙补偿也没效果。X轴没问题。

请问是那方面问题?

网友:
感觉好神奇!O(∩_∩)O~

网友A:
那个98和96是系统显示的坐标值?还是坐标值没变而托板动了,用百分表打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带刀补啦,貌似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98和96是系统显示的坐标值?还是坐标值没变而托板动了,用百分表打出来的?

只是举例,如果用G04X2;G0W100;G01W-100F2;M99;运行时,应该在两固定点之间运动。但现在是每运动一次就向卡盘方向移动5厘米,如果没限位的话,一定会撞上卡盘的》

网友:
有这个问题?是不是电机检测器有问题,导致送进距离不对或者电机送过头检测器没检测出来?

网友:
是每次都向一个方向固定少5厘米还是怎样?看下参数,还有Z向驱动器,是新机床吗?

网友:
同步带轮或者联轴器有问题了!要么就是丝杆的半个螺母坏了!

网友:
偏移的方向和大小是固定的吗?有没有关机重新上电?重启后还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