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了两桶油,唉!

楼主(2011-12-26):
    公司新买了4台沈阳6140普通车床,前天厂家来了两个调试的。公司要求试车工件,加油时,厂家人员让我们将主轴箱上面的盖子打开,往里面加油,加的是32号抗磨液压油,而且让加到大概三分之二的高度。我们用白色的塑料桶往主轴箱里加油,当第二桶加完时,我发现主轴卡盘处往外漏油,随之机床床头四周都往外淌油,结果流的到处都是。

    第二天让那两个调试的走了, 唉。没经验啊。床头有两个油窗,主轴箱一个,下面进给箱也有一个。后来调试的打电话咨询后说,上面的没用了,看下面的油窗就可以。

    请问6140普通车床用往主轴箱里加油么?大概加多少?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 啊

网友A:
加三分之二!那要多少?他可能说的是你那桶容量的三分之二不是主轴箱的三分之二,晕!
主轴箱有个油窗能看见的。
一般来说加至6至8厘米深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主轴箱油窗不是用来看加多少油的,而是看油泵能否工作的,主轴箱下边进给箱的油窗才是,加油是从油泵那里加的,加至油窗面三分之二位就可以了。另外主轴箱的油是要流回下边油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分之二!那要多少?他可能说的是你那桶容量的三分之二不是主轴箱的三分之二,晕!
主轴箱有个油窗能看 ...

我们是50升的油桶,他说大概要加三四桶吧。让我们看着上面的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箱油窗不是用来看加多少油的,而是看油泵能否工作的,主轴箱下边进给箱的油窗才是,加油是从油泵那里加 ...

明白了,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分之二!那要多少?他可能说的是你那桶容量的三分之二不是主轴箱的三分之二,晕!
主轴箱有个油窗能看 ...

只加下面的油箱,加到分三分之二,上面主轴箱不用加。电机转动时,自动往主轴箱里打油,然后回流至下面的油箱。请问这样的说法对吗?

网友:
加到油窗一半多点就OK了,上面的是看润滑系统是否工作!

网友A:
看错了,原来是是沈阳的,那个油箱在下面(床腿里面,),没有多大,也就是能加二十来斤吧。你可以自己打开一侧的防护罩看啊!可以直接加入油箱。也可以从上面加,通过回油管流进油箱。
50升的油桶让你加三四桶?要200升什么概念?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加下面的油箱,加到分三分之二,上面主轴箱不用加。电机转动时,自动往主轴箱里打油,然后回流至下面的 ...

对的,说得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
加油直接把交换齿轮箱门(侧门)打开就行了嘛。弄个砂纸,找个破盒子也行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原来是是沈阳的,那个油箱在下面(床腿里面,),没有多大,也就是能加二十来斤吧。你可以自己打开一 ...

俩新手。他们以前不搞沈阳的床子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子不够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网友:
好像加10升就够了。大连的就10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