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把折弯刀的质量好坏?

楼主(2011-12-26):
本人刚入钣金行业,希望各位大侠给给点标准折弯刀具的资料,和谈谈如何判断一把折弯刀的质量好坏。。。。谢谢啦。。。。

网友A:
材质、加工精度、硬度、表面防锈处理。

网友B:
加工薄板精度很重要,加工厚板硬度最重要,最基本刀刃是一条直线吧,用硬度计打一下看看硬度,很多刀具厂用很一般的材料做刀具,太软磨损很快。

网友:
加工精度和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加工精度、硬度、表面防锈处理。

谢谢指导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薄板精度很重要,加工厚板硬度最重要,最基本刀刃是一条直线吧,用硬度计打一下看看硬度,很多刀具厂用 ...

想问一下,刀具的硬度达到多少为合格品哈?

网友C:
别太硬也别太软,好像是HRC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刀具的硬度达到多少为合格品哈?

用工具钢,硬度40---50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薄板精度很重要,加工厚板硬度最重要,最基本刀刃是一条直线吧,用硬度计打一下看看硬度,很多刀具厂用 ...

想问下薄板指的是多厚的?需要多少长?什么材料的为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太硬也别太软,好像是HRC47

谢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薄板指的是多厚的?需要多少长?什么材料的为佳?谢谢!

我所说的厚料和薄料是指折弯机要加工的材料,并不是指刀具的材料。厚料对刀具磨损很快,加工折弯机刀具用t10以上的材料就合适。

网友:
你可以联系我13926121648,我们是专业生产折弯模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