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图纸存档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6):
       我们公司把所有的图纸都存在服务器的一个文件夹里,图纸的名字也是用图号来命名的,但每次改版后,旧图纸要替换新图纸,由于PROE存档时都有版本号,新图纸存放进去时不会弹出提示对话框,这样子的话岂不是里面的旧图还在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自动替换旧版本的图纸。谢谢各位老师。(别说手动删除)

网友: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都是手动删除的

网友A:
采用部件进行关联呢,这样的话看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部件进行关联呢,这样的话看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能否再具体点

网友B:
不是有个PURGE命令吗,可以把所有旧版本都清除掉,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PURGE命令吗,可以把所有旧版本都清除掉,慎用!

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