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两通锥阀加蓄能器保压,压力为什么升高?

楼主(2011-12-26):
如图液压保压系统,当比例减压阀调节好压力后,关闭两位两通锥阀,形成密闭油路,
比例减压阀控制到1MPa稳定一段时间,关闭两位两通锥阀,压力就开始上升逐步达到2MPa稳定下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二位二通阀未关闭前,系统压力 由减压阀决定.关闭以后.系统压力由蓄势器和外负载绝定.

网友(点评):
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楼主的负载不明确,如果不是负载问题那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从LZ提出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荒唐,为啥呢?
   工作压力一般正常情况下只会降低,压力不可能增加,但是这个问题又出现来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1系统压力有溢流阀调定,肯定在2Mpa以上,不然系统不可能出现这现象,
 2 减压阀调定工作压力高于1Mpa.
 3 压力续电器工作压力1MPa. 如果低于此压力通知油泵补偿。
以上是工作条件,从你讲的现象看来两通阀关闭后压力就变了,工作压力升高,很简单,减压阀没工作,坏了。
两通阀处于常开位。就是讲减压阀以上的压力不是减压阀调定的压力。
【还有就是你没有将工压力和系统压力描述清楚】

楼主:
我是把泵停了 封闭腔体的压力也上升,怀疑是蓄能器的问题,拆掉蓄能器就没有上升的现象了。

目前怀疑是跟蓄能器的充气压力有关。

关闭阀,关泵后,封闭腔体的压力油压力 受蓄能器内气压的影响。

网友(点评):
蓄能器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功能保压作用,如果用气囊式在充多的情况下会有一点,像这样翻倍的增加少见。

网友(点评):
哦对了,肯定你的工作负载很小,当系统压力将蓄能器压下关闭后弹簧回弹所致,将减压阀安装在两通的后面。就是工作压力。

网友:
你的封闭油腔就是负载吧,当负载较大时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环境温度也会影响蓄能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