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轴承代号的厂家名字

楼主(2011-12-26):
TMF20  自润法兰型线性轴套  是那个厂家的代号?
AMSD20-50  模座用滚珠道引衬套厂家(缩写好像是T.M.S)又是那家的了?

谢谢。

网友:
百度不到?可以找卖轴承的问一下就说要这个型号的轴承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自润滑法兰轴套
第二个应该是滚珠导套
直接找厂家提尺寸要求就好了,基本都是标准件了

楼主(2012-02-08):
那么T.M.S是什么公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