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编码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1-12-26):
设备上带的增量编码器。。
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开机自动运转出问题。
检查发现编码器方向是反的。
读数应该变大的时候变小。
把编码器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相似问题。
给点提示。 免的明天又转弯路。。

编码器一共9跟线。 能不能知道哪跟线分别是abz.电源啊。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变频器干扰或者接地线的问题,编码器很容易被干扰。我一般都用屏蔽线做信号线。
编码器外壳上应该有线号代码,你检查一下。

楼主:
本来都决定买新编码器和辅助板了。

今天在断电的情况下重新链接上编码器。
然后开机,莫名奇妙的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