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解密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6):
我有部分图纸是之前供职于某公司用CAXA绘制的,由于企业装了加密软件,现在想查看之前的部分图纸,提示文件格式不对,如图,我现在用的是CAXA2011版本,所以不存在低版本问题。如果真的是我的图纸被加密了,那请问各位社友,即使我有密码,那我又如何才能打开我的图纸呢?如何才能让其提示输入密码对话框?在此求教,先谢过各位仁兄!

补充内容 (2011-12-29 19:12):
不会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了吧?非常期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A:
你得回你以前的单位,用那里的计算机打开,你自己的机器里面缺东西,没戏,或者你找到做软件的公司,把缺的东西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回你以前的单位,用那里的计算机打开,你自己的机器里面缺东西,没戏,或者你找到做软件的公司,把缺的 ...

谢谢998大侠指导,但是已经离职于那个公司了,怎么能再回去呢?如果能找到密码对话框我就能破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找不到输入密码验证的对话框,这是关键。

网友(点评):
你就不可能找到,你以前系统有一个监测,需要那个内网,那个系统有一个码,问答用的,你现在失去那个问答功能,你格式就失效了,别费心了

网友:
这个好象是XT加密的,你可以找原单位管计算机的帮你解密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那么容易解密,那公司做加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您就甭往那方面想了!公司得到你的图纸,你得到的是经历(或经验)!

网友:
还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哎少见多怪啊

网友(2012-09-29):
我曾经解密过几家公司的加密图纸,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可以

可以加我  QQ893942089  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