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木塑制品两端加工两个宽为39mm(两边为半圆)的长孔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1-12-27):
各位大侠,请问我要在一木塑制品两端加工两个宽为39mm(两边为半圆)的长孔用什么刀具?要求能够一刀加工完成,跪求!

网友A:
这样的提问,我们都在云里雾里了。楼主是说一个木塑的挤出产品吧?有多长?孔的基本尺寸?加工多深?呵呵,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提问,我们都在云里雾里了。楼主是说一个木塑的挤出产品吧?有多长?孔的基本尺寸?加工多深?呵呵, ...

是的,木塑挤出产品 ,一个长孔,两边是半圆r19.5 孔长400,深3,求刀具

网友:
问问题图文并茂比较好,否则半天说不清楚耽误彼此时间

楼主:
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此论坛发帖 多见谅!

网友:
建议你不如把挤出模头改一下,做成你所需要的中空的。按照你的要求,很难加工!修改模具还简单!这样的模具我们见过很多!

网友:
诂计可能是一个深3长400宽19.5的槽子吧?两头是半圆的?直接用19.5的铣刀铣出来就是了。

楼主:
宽度为39mm,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