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精度太低怎么办?如何维修?

楼主(2011-12-27):
主要是做铝材。。还有不锈钢。
做铝的还好。。有两台机床常年做不锈钢。。导致现在精度很差。。
打个比方。。外圆一刀过。。 会有0.2~0.3的偏差。。。
主轴响声很大。。超过1000转很明显的。。。轰轰响。。
怎样维修啊?

主轴轴承是不是有问题了。。。。。
x轴丝杆是不是也得换下。。。
要多少米这样?
我们用的是宝元系统。。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系统啊???

网友A:
那么大的偏差?是该好好整整了。
调整主轴,不行就换轴承。调整丝杠间隙,镶铁间隙。
自己不会修的话,建议找个机修吧。

网友:
老哥这款机子买了多少票票啊,感觉X轴还满长的,我也想买

网友B:
我看照片还以为三菱呢。。。怎么修。。。当然是拆开来修咯。。。先打开呗。。。看哪有问题换。。。既然你没有找售后估计是卖的二手咯。。。不然找家公司大修。。。

网友:
楼主的机床是石阁的吧,这床子修也容易。换主轴轴承和丝杆轴承,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照片还以为三菱呢。。。怎么修。。。当然是拆开来修咯。。。先打开呗。。。看哪有问题换。。。既然你没 ...

早就过保修期啦···。。。。

网友:
先换主轴轴承吧!其他的要再检查之后才能确定。

网友(2012-02-09):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偏差?是该好好整整了。
调整主轴,不行就换轴承。调整丝杠间隙,镶铁间隙。
自己不会修的话,建 ...

没见过这车床。。。。。

网友:
应该是轴承或丝杠有间隙了

网友:
宝元系统的就碰过一台,1000转就这么明显肯定是主轴问题了。如果没撞过,可以换轴承试试了。

网友:
打表看一下主轴是否有跳动,看跳动值看是否调整主轴还是需要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