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装配总装图时,突然出现了如图示的情况,请教

楼主(2011-12-27):
     在SW中装配总装图时,突然出现了如图示的情况,设计树中零件名上出现了浅蓝色箭头似的东西,装配图也变得模糊起来,怎么搞也清晰不了,怎么回事呢?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可能是你正在编辑零件吧。
你只需要推出编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正在编辑零件吧。
你只需要推出编辑就好了!

关闭后,重新打开还是这样。昨天下午出现的,今天上午上班打开没什么变化?

网友B:
零件轻化了,选中零件点右键 还原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轻化了,选中零件点右键 还原 就可以了!

还原后存上再打开又变成那样了,我发现原来存的其他三维图里面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闭后,重新打开还是这样。昨天下午出现的,今天上午上班打开没什么变化?

那就不是刚才的那种情况!
你把显示样式上色改为带边线上色就好了!
这是不小心会有的!他不影响编辑图纸,只是看着有点模糊而已!

楼主:
显示样式改过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刚才的那种情况!
你把显示样式由上色改为带边线上色就好了!
这是不小心会有的!他不影响编辑 ...

显示样式改过来也不行,突然出现的,真是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样式改过来也不行,突然出现的,真是郁闷啊!

把你的装配图发过来 我看看!如果信任的话!
QQ:453483034

网友C:
轻化了不会影响什么的呀,把零件改为带边线上色继续你的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太在意~{:soso__3760568748558103507_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装配图发过来 我看看!如果信任的话!
QQ:453483034

标记是轻化标记能够去掉,图形模糊问题还是变不过来,班上的QQ给禁止了,等晚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化了不会影响什么的呀,把零件改为带边线上色继续你的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太在意~{:soso__376056874855810 ...

图形模糊啊,看不清楚,我想从总装图形成图片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会了。

网友:
这是为了降低资源占用,软件自行设置的大型装配体模式,主要就是提高性能,但降低了视觉效果。你可以在选项设置中改一下,也可以在每次打开装配体时把‘大型装配体“前的勾去掉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找到原因了,请发布一下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从图片上看,是零件轻化了,不影响编辑。可能是图档太大的原因吧。呵呵。

网友:
显示样式由上色改为带边线上色就好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是零件轻化了,不影响编辑。可能是图档太大的原因吧

网友:
轻化了,你在使用大型装配体模式,再打开的时候在下面有个选项,把对勾取消在打开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你的零件,没必要管他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都习惯了

网友:
选择了大型装配体模式,占用资源少,装入调动文件反应很快!

网友:
呵呵,零件轻化了,去年第一次接触到这根羽毛也很头疼,不过总算明白,楼主打开可以选择不需要轻化的,轻化只是装配复杂了,轻化了电脑“负荷”较小

网友(2019-09-13):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会了。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目前也遇到了,实在是解决不了了。求助~~希望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