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Toolbox已经生成的零件进行修改

楼主(2011-12-27):
如何对Toolbox已经生成的零件进行修改
我设置好零件的配置并生成了零件,但我又打算修改零件的参数,我该怎样返回一开始那个配置界面呢,或者说我如何查看它一开始的配置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没遇到过,根据提示来啊,应该有提示的

网友:
如图示  万恶的字数限制

网友:
图莫有贴上!!!!!!!!!!!!!!!!!!

网友A:
你要看什么参数?如果是一般的特征的参数就很好改了撒,如果设计到方程就要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什么参数?如果是一般的特征的参数就很好改了撒,如果设计到方程就要麻烦了。

主要是锥齿轮的一些特征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锥齿轮的一些特征参数

我用的2010的,toolbox里没有生成锥齿轮的

网友:
齿轮什么的建议生成单独零件,然后修改参数时,就重新生成另一个。把名字改成前一个,关闭SW,用复制粘贴方法,替换了前一个

网友(2012-08-21):
更改之后MateReferences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