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齿顶圆比分度圆小了,正常么?

楼主(2011-12-27):
齿轮外圆121.8,齿数70,我在计算的是模数1.75,变位-1.2,齿轮工具可以画出图形,但是总感觉怪怪的,求大师赐教!!

网友:
变位的目的?与之相啮合齿轮的参数?怎么选取这个变位系数的?一般按照哈工大和DIN标准的线图来分配变位系数就可以,注意应该是两个齿轮先选了总变位系数再分配,单个的变位系数也可以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再校核,满足重合度、过渡曲线不干涉等要求

网友:
变位-1.2,

=======

是高度变位的?
变位系数挺大的,要避免超出正常啮合范围,计算好重合度和根切。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变位的含义,再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变位的含义,再看看书吧!

嗯,这个齿轮是样品,要求我们开发的,只是想知道,这样的齿轮理论上存在么,我们也遇见过1.8模数的非标齿轮,不过是用冷挤压加工的,现在这个需要滚齿,我这个变位系数对么,不对,应该怎么算,求解!!

网友B:
你能提供具体的原始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提供具体的原始数据吗?

我手上的齿轮就是外圆121.8,齿数70,跨8齿,测量的数据是39.78-39.83之间,客户配对的齿轮不知道,样品发过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对变位齿轮概念还不熟悉。建议你看下资料。你设计的模数不对。

网友B:
按公法线长度推算齿轮模数应该是1.75。你再试测一下公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公法线长度推算齿轮模数应该是1.75。你再试测一下公法线。

呵呵,我量错了,公法线是39.27-39.33,外圆是121.8.齿数是70的,变位系数我很模糊的,不懂,早上看了下书,才知道,不过好像我以前看治疗,有个是外圆减去标准外圆,除以而, 就是变位,这样算对么

网友(点评):
有个是外圆减去标准外圆,除以而, 就是变位,这样算对么====不对!手册上有公式。别走捷径。

网友:
外圆直径减分度圆直径再除模数。

网友:
按照齿数70,齿顶圆121.8计算,模数是1.75,如果是1.5的话则变位系数更大,按照1.75计算变位系数确实为-1.2,这个有可能产生过渡曲线干涉,因为不知道配对齿轮的参数,无法校验

按照公式,跨测齿数应该是6,公法线长度为28.693,再测量一下看是否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齿轮是样品,要求我们开发的,只是想知道,这样的齿轮理论上存在么,我们也遇见过1.8模数的非标齿 ...

齿顶圆比分度圆小的情况多出现在渐开线花键上,看看DIN5480,齿轮上比较少见,但不排除没有,因为重合度下降。
你提供的参数太少,最好找到配对齿轮的信息,尤其中心距。
国外的非标齿轮很多,不能以国标的思路考虑。
如果你测绘,多测一些数据,综合着考虑比较保险,比如全齿高,渐开线起始圆,等等,越多越好。
绝对不能以齿顶圆直径来推变位系数,这是非常不准的,齿顶圆有多种因素限制,尤其是国外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顶圆比分度圆小的情况多出现在渐开线花键上,看看DIN5480,齿轮上比较少见,但不排除没有,因为重合度下 ...

学习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
齿顶圆、齿根圆比分度圆小,都很正常的。

网友:
还应该测量一下全齿高,或者齿根圆的直径,有没有可能是径节制的齿轮呢

网友:
我就是做齿轮测绘的,齿顶圆比分度圆小很正常(只要不比基圆小),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有中心距和配对齿轮参数,检验下重合度。如果实在拿不稳,根据你算出来的参数放到齿轮检测中心上检测齿形、齿向就可万无一失了。

网友:
分度圆是看不见的。我见过很多齿顶圆比分度圆小的,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