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6063缺口加工 ,如何大批量廉价加工?

楼主(2011-12-27):
求助:铝6063如图缺口加工 ,如何大批量廉价加工?

网友:
正常的铣刀铣,你指的大批量有多大,很大的话做个专机干。。。

网友:
你尺寸小,做个双锯片切更快。把圆锯片刀口厚度磨到你缺口的尺寸。做根轴装两片锯片这样速度更快。一刀两槽。

网友:
就做个治具,两穴的,可以左右移动的,移动到左端 加工右边的产品换下左边的产品,然后移动到右端,加工左边的产品,换下右边的产品,及其不停=加工不停,应该比较快吧

网友:
拉刀来拉应该可以试试
没有尺寸要求不好讲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铣,制作专用工装,选好基准定位面,气缸装夹,绝对效率高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不过大批量是多大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