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标注问题

楼主(2011-12-27):
图示两个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现在也愁这个焊接标注
CAXA2007里的焊接符号好多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什么
有没有一个规范什么的

网友:
这里面好多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百度搜索 标准ISO 2553  百度文库里面有下载。

网友:
呵呵,可以上文库搜搜,标注焊接的时候很发愁,现查资料现标注

网友:
标准ISO 2553  百度文库里面有下载。这就是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