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轴承,使用中能让内圈和外圈的旋转方向相反吗?

楼主(2011-12-27):
同一个轴承,使用中能让内圈和外圈的旋转方向相反吗?
或者另一种情况,如果轴承外圈内圈都顺时针旋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没问题,内外圈的相对速度不同罢了,前者叠加,后者减法。

网友:
很 有  想法呀 !有这样 的 用法吗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你干什么用

网友A:
这是社区以前一个问题的,在线不停机调整 角度,做了个proe机构动画,你看看吧,把中间的黄色的做轴承的珠圈。
怎么让它不停的转,还不会。刷新页面会动。

网友:
可以的,我们这里有一台设备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一般是轴承相对外圈固定,内圈转动。或者是内圈固定,外圈转动。
在差动箱、差速器、行星轮系中轴承的内外圈都可以转动。
但轴承在非静止状态时,内外圈总是相反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社区以前一个问题的,在线不停机调整 角度,做了个proe机构动画,你看看吧,把中间的黄色的做轴承的珠圈。 ...

很有启发,谢谢!就是图片有点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轴承相对外圈固定,内圈转动。或者是内圈固定,外圈转动。
在差动箱、差速器、行星轮系中轴承的内外 ...

你好,我觉得如果内外圈相同的旋转方向一起运动的话也可以吧,和轴承内外圈相连的部件运动时独立的情况下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轴承在非静止状态时,内外圈总是相反转动的

网友:
知道超越离合器的原理吗??

网友:
根据运动学角度轴承本身就是用在这种地方的,有速度差的地方,相当于一个静止一个运动啊,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搅拌机二轴外面的就是。

网友:
轴承的内圈和外圈是相对运动。就像你和他人面对着走一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又特殊的要求  正常情况下,是不能让内外圈同时转动的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网友:
我也说声可以,公司里的小绕线机就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