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刨床左右走刀不匀,怎么回事哦

楼主(2011-12-27):
我的刨床左右走刀不匀是怎么回事啊,论坛里有高手请指教小弟一下!(长沙产的B690牛头刨床)

网友A:
把走刀部分拆下来清洗,也许就好了,也可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的机床也有这样的案例,结果是油管里有杂物,除去就好,建议将液压油换掉如果两年以上没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走刀部分拆下来清洗,也许就好了,也可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的机床也有这样的案例,结果是油管里有杂物 ...

谢谢,回去试试吧,我液压油是刚换的,换了才3个月

网友:
走刀部分有离合器,上面磨的出沟了。最好是换一个,或是把沟磨掉。

网友B:
楼上的是正解。还是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是正解。还是离合器的问题。

谢谢,那个联合器在机床的什么位置啊?维修起来复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联合器在机床的什么位置啊?维修起来复杂吗?

在走刀丝杠的端部,拆开看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走刀丝杠的端部,拆开看一下就是了

非常感谢,我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丝杠和螺母的间隙大了

网友(2014-11-19):
加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