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可以直接用电机制动吗?

楼主(2011-12-27):
一个400W的电机,带动一根450mm,直径50mm的钢制主轴,主轴上套一个直径250mm长约350mm的轮子,轮子重量大约1kg左右,以1000r/min 的速度旋转,要实现一按急停按钮,主轴立即停止,这个能不能用选个带制动的电机直接制动?

网友:
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不是太高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惯量比不要太大,选个大惯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量比不要太大,选个大惯量电机。

谢谢!
这个惯量比有什么要求,有没有量化关系?

网友:
算一下它的惯量比,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要是觉得不放心就选型号大一点的电机,还要看你选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电机转子惯量达到一个怎样的量级算大惯量电机?
电机与主轴之间若用同步带联结,同步带又能否承受得了?

网友B:
带爆刹的电机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没有问题,好多织机就是用制动电机制动,目测没有一点惯性误差,不会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好多织机就是用制动电机制动,目测没有一点惯性误差,不会错位。

惯性误差倒不太重要,只要能立即停止就行。
且要对电机与传动机构寿命不能有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性误差倒不太重要,只要能立即停止就行。
且要对电机与传动机构寿命不能有太大影响。

不会的,我在工作中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
带刹车的电机就可以
电机要大一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带爆刹的电机应该没问题的

请问大侠  电机的制动力矩怎么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  电机的制动力矩怎么算的呢

计算电机制动力矩你首先要知道工作部分的惯性力,然后根据惯性力确定电机的制动力,以此来选择电机。

网友:
进口的,SEW,FLENDER,有三合一平行齿轮,锥齿轮三合一减速电机可以选
国内也有很多厂家生产减速电机,理论上都可以用三合一电机

网友:
这个,如果加个蜗轮蜗杆减速机,制动的话是不是就稳了?不懂就问问

网友:
学习一下,我感觉最好比理论的要大一号好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最好装离合器,减少电机堵转。

网友:
按理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用 没有问题 计算一下制动转矩大于电机输出转矩就可以

楼主(2012-02-06):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抱闸电机?

网友:
算转动惯量,确定刹车时间,校核刹车扭矩,基本的算术,都是中学内容,翻书去

网友(点评):
大侠刹车时间不好确定吧。

网友(点评):
你必须先确定工作参数,如果连设计者都不能确定,那怎么计算

网友:
立即停止的比较难,考虑用私服电机了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计算一下惯量,查电机参数电机惯量是多少——

网友:
如果立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我最近设计一个和你描述的差不多,我也想立即停止,但是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想要它精确定位是不可能的。怎么样都会有一个惯性。只要是在1秒之内停下就算好的了。

网友(点评):
那么按照你说的这样应该使用抱闸电机就OK了,我这就这么做的,能够满足你

网友:
不会的,我在工作中用过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