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7):
我们钻的螺纹底孔工艺要求为6.8+-0.1,但实际钻出的孔的大小基本都靠近6.9或6.9,攻M86h精度的螺纹孔可以吗,会不会出现不止的现象,我面对的问题是产品中总是出现不止现象。
材料为cf53.

补充内容 (2011-12-31 17:53):
攻20件工件,100个螺纹孔,可能有2个螺纹孔不止。会不会是丝锥的问题。

网友:
重磨钻头。。。。。。。。。。。。。。。

网友A:
螺纹通止规主要量的是螺纹的中径,若是你说的情况,我认为是丝锥不合格。

网友(点评):
标准答案,赞一个。

网友B:
你用多大钻头?钻头磨得不够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大钻头?钻头磨得不够正,

6.8的钻头,主要是6.9的孔攻M8的螺纹孔行不行。

网友C:
底孔尺寸要求很高 考虑一下挤压丝攻呢

网友(点评):
挤压丝锥的底孔径要求更为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孔尺寸要求很高 考虑一下挤压丝攻呢

量大,用的是螺旋丝锥,攻丝机,转速350左右吧。

网友D:
如果底孔太小是会出现中径偏大的情况,大一点是不会影响的。M8底孔6.9可以。楼主这种情况需找别的原因。攻丝速度也可以,排除丝锥问题的话,个人建议换用好点的攻丝油。
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夹头?柔性的还是刚性的?

网友:
综合考虑,不一定是钻头或丝锥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切削液,转速都有很大关系,我之前是M18的,把切削液换成好的一下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底孔太小是会出现中径偏大的情况,大一点是不会影响的。M8底孔6.9可以。楼主这种情况需找别的原因。攻丝 ...

润滑为防锈油和水的混合物。

楼主:
RE: 螺纹孔问题

引用 楼主:
润滑为防锈油和水的混合物。

底径小会造成中径大?润滑用的是防锈油和水的混合物。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攻丝机  攻丝机也可能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通止规主要量的是螺纹的中径,若是你说的情况,我认为是丝锥不合格。

攻20件工件,80个螺纹孔,可能有2个工件不止,不是所以螺纹孔,只是其中的一个不止其他三个止,不会是丝锥的问题吧。

网友E:
从楼 主的补充内容看,应该不是丝锥的问题,但你没说明是机攻的,还是手攻的?感觉可能是装夹问题。

网友F:
螺纹塞规不止与螺纹的顶径(即小径)无直接关系,主要是螺纹的中径和牙型角在其作用。除了楼上说的原因,还要考虑工件的装夹问题,可以尝试一下丝锥浮动状态下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楼 主的补充内容看,应该不是丝锥的问题,但你没说明是机攻的,还是手攻的?感觉可能是装夹问题。

机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纹塞规不止与螺纹的顶径(即小径)无直接关系,主要是螺纹的中径和牙型角在其作用。除了楼上说的原因,还 ...

用的是自进给攻丝机,丝锥到到底时按下反转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头上传个像片。。。。。

网友:
我现在做的产品低碳钢钻孔攻牙,M4牙深10MM,以前用的是压榨花生油很好用,因为成本的原因现在改成调和油效果还可以

楼主:
看看图片能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接着上图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