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磷化,发黑,镀锌这几个状态如何选用?

楼主(2011-12-27):
听说 只是听说而已,磷化的缺点是容易生锈,镀锌的缺点是比较脆,容易折断,发黑是防锈
各位高人有什么经验分享的吗?

网友:
磷化主要是除锈,而非防锈,一般作为下一道工序的铺垫,如喷塑;
发黑:防锈效果较差,如果有油膜保护,可以考虑;优点是发黑厚度对零件尺寸影响小;
镀锌:个人推荐,但是关键尺寸加工的时候需要考虑镀锌的厚度,而且保证镀锌工艺;对于螺栓而言,基本不要考虑尺寸变化。

网友:
镀锌对高强度塑性差的零件有氢脆影响。

小作坊哪个给你除氢哟。

网友:
我们的机加工件不少也是发黑的,但时间长了也锈,说是你发黑时人会用手拿,这手上有汗就难免了。。。

楼主:
昨晚发的帖子,今天来补充几点,螺栓的这几种表面处理怎么选用呢?不同的表面处理会对螺栓的强度有影响吗?

网友:
磷化工艺一般是表面处理的中间工艺,起到过程防锈和提高结合力的作用,耐腐蚀性能很差。
发黑工艺同上。
镀锌的耐腐蚀性能一般,最大耐中性盐雾96小时,但是会氢脆,高强度螺栓禁止使用。
目前性能最好的是达克罗处理,耐中性盐雾500小时以上,没有氢脆,缺点是颜色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