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试刀都很顺利, 比之前的好用 , 但长期用的时候又不行

楼主(2011-12-27):
每次试刀都很顺利, 比之前的好用  , 但长期用的时候又不行。怎么回事? 毛胚一样 工人一样 机床一样 工艺一样。

谢谢。

网友:
这很明显呀。耐用度不够

网友:
毛坯是最不稳定的,你也没办法确认肯定是一样的;
是什么刀具呢?什么型号?标准的还是非标的?什么品牌的?
  这也都是潜在问题之一。

网友:
行和不行是个伪问题

网友:
能说一下不行的原因吗

网友:
机器和人和工艺都一样的话,应该不会变化太大。
只剩下材料和刀具的稳定性了。
刀具方面:
刀具的稳定性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可以要求工具商提供稳定性报告,刀具尺寸测量报告的,其中一两个尺寸的有一点不一样刀具的区别是天与地的。
材料方面:
也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报告的。

网友:
个人认为,机床和认为因素影响较小,主要应该是加工材料的稳定性,比如铸造砂岩或放缩量

网友:
恩~刀片有一定的公差,一般情况下,工件要求在此公差之内都不太会出问题,如果用了一段时间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刀片耐磨性不够好,或者是寿命到了,还有就是其他朋友说的加工材料问题了,毕竟加工材料也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