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叫什么型材?

楼主(2011-12-28):
如图所示右边为槽钢左边叫什么型材啊?还是非标的?他与槽钢的区别就是两面是平的。最好能帮忙说个生产厂家,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尺寸一定要那种圆弧吗?量大就直接开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尺寸一定要那种圆弧吗?量大就直接开模吗?

量不大啊,叫什么啊?

网友:
你到市场找找我好像看见过的。

网友:
市场是有吧,就是普通的方钢啊

网友:
就是普通的槽钢,手册上有!

网友:
一个是山寨的,一个是国标的,很讨厌每次图纸都写国标,但每次都买山寨,都无语了

网友:
对是山寨的。不是国标。我用过角铁就是用扁铁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