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轴承支座支点位置力学分析归类

楼主(2011-12-28):
 《机械手册》轴强度校核,“弯扭合成强度计算”这块对轴强度校核计算的力学模型归类为当作置于铰链支座上的双支点梁
单个深沟球和双深沟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滑动轴承受力分析时都是如左图处理,可知铰支座只受如图示的两个正交方向的支反力作用,不受矩的作用。这么说的话,即可以认为,两端由轴承支承轴在受力分析时,
  问题1:若受力情况关于轴中点对称,那么只需校核轴中央的最大弯扭合成强度,和轴两端轴颈处的抗剪抗扭强度?轴承支点处对轴的轴颈没有反弯力矩的作用?这点不能肯定,照手册上的推导是这样的,请达人指教~

  问题2:当前我的工况需要较大的轴径,而轴颈强度在允许范围内的对应的直径小于轴径的1/2,比例上相差较大,轴肩位置高差很大,这里有严重的应力集中问题,如果倒较大的圆角会影响轴承的装配,必须要加中间环么?中间环的宽度有没有讲究?这个尺寸手册上没有。

 问题3:轴径突变较大时有添加焊接凸台的设计,如果轴的长度有限制,焊接凸台的高度就受限制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做弧形过渡比较合适?我现在的应用工况是辊子轴,成品的辊子轴两头是锥面的过渡,不是圆角或宝塔。现在就有以下这些限制:辊轴长度限制,轴径和轴颈直径突变大,过渡空间小。请问如何设计该轴的轴颈过渡?

网友(2012-09-18):
问题1,我认为支撑点处不受弯矩,推力轴承除外
问题2,如果只相差1/2,认为可以用内凹圆角过渡
问题3,焊接凸台?辊子轴?还不懂,搞清楚再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