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课程设计中要在HT200上钻一个直径25的孔,工艺路线 钻--扩--粗铰--精铰    钻头为23直径  扩孔工序尺寸为24.8直径,粗铰工序尺寸为24.94,精铰25直径。请问下,我查设计手册,里面没有Φ24.8的扩孔钻啊?(只有Φ25的扩孔钻)也没有Φ24。94的粗铰刀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
非标刀具多的是  机械手册不可能全都写到

游客

网友(2012-04-08):
同意这说法

网友(2011-12-28):
用直径25的钻头工具磨到24.8啊。铰刀可以自制啊。

网友:
哪你就问编工艺的技术人员,

网友:
有很多非标准件,查手册肯定没有,当然了我们可以订购或者自己自制需要尺寸的刀具

网友:
自制刀具

网友(2012-04-06):
扩孔可以用铣刀绕着铣出来

游客

网友(2012-05-11):
那样是不是效率太低?

网友:
因为这些刀具是我们刀具制造商考虑的问题。 你这个孔直接用24.6的钻头钻下,然后使用D25H7的铰刀铰下就OK了。Q460030198

网友:
这都啥年代了,还这么教。直接提出要求,孔的精度要求是多少,粗糙度要求是多少。然后根据要求是选择直接用U钻钻出还是钻后再铰或镗。真要是钻-扩-粗铰-精铰还有效率吗?

网友:
我这都是直接镗的!进口日本的小镗刀!钻底孔,粗镗,深度分次,最后0.1mm精镗,主意加风

网友:
10楼说的对,书上的知识是死的,要学会灵活运用

网友:
好多高手啊,,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