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极优选材料,请教

楼主(2011-12-28):
各位行业前辈;
        我这边有机台火排壳体焊接机,是将AB壳体还接在一起,材料是201不锈钢,厚度是0.25。我们的焊接机属于点焊,上下电极直径要求是2mm(焊点直径)。如果大于2mm就会压伤工件。我们用过紫铜和钼,铜材太软,电极容易变形,每天需要打磨七八次,钼的话出现虚焊的可能性大,而其会有焊接毛刺!
       请教各位行业专家,帮忙给点意见,看用什么材料比较好,硬度要高,焊接效果好的电极材料。

楼主:
各位行业前辈和精英给点意见!

网友:
铜钨合金的电极比较好!

网友:
电极柄直径可以大一些,只是要提高电极的冷切速度。。。

网友A:
以前在上汽的时候,记得那里点焊机电极都是铬锆铜的,有一种国产的,一种进口的,国产的老是粘工件,进口的就没有,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呵呵

网友:
铬锆铜 材质较硬 我们的点焊  碰焊都是刺材料的电极 建议使用

网友B:
铬锆铜特性及应用
  铬锆铜(CuCrZr)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r:0.1-0.8, Zr:0.3-0.6)硬 度(HRB78-83)导电率 43ms/m 软化温度 550℃
特点
  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导电性和导热性,耐磨性和减磨性好,经时效处理后硬度、强度、导电性和导热性均显著提高,易于焊接。广泛用于电机整流子,点焊机,缝焊机,对焊机用电极,以及其他高温要求强度、硬度、导电性、导垫性的零件。用制作电火花电极能电蚀出比较理想的镜面,同时直立性能好,能完成打薄片等纯红铜难以达到的效果对钨钢等难加工材质表现良好。   铬锆铜有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硬度高,耐磨抗爆,抗裂性以及软化温度高,焊接时电极损耗少,焊接速度快,焊接总成本低,适合作为熔接焊机的电极有关管件,但对电镀工件表现一般。
应用
  此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制桶(罐)等机械制造工业的焊接、导电嘴、开关触头、模具块、焊机辅助装置用各种物料。
规格
  棒材、板材规格齐全,并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品质要求
  1.电导率测量用涡流电导仪,测三点取平均值 ≥44MS/M   2.硬度以洛氏硬度标准, 取三点取平均值 ≥78HRB   3.软化温度实验,炉温 550℃ 保持两小时后,淬水冷却后与原始硬度比较不能降低15%以上
物理指标
  硬度: >75HRB,导电率:>75%IACS,软化温度:550℃
电阻焊电极
  铬锆铜通过热处理与冷加工相结合的方法来保证性能,它可以获得最佳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所以用来   做一般用途的电阻焊电极,主要作为点焊或缝焊低碳钢、镀层钢板的电极,也可以作为焊低碳钢时的电极   握杆、轴和衬垫材料,或作为焊低碳钢时的电极握杆、轴和衬垫材料,或作为凸焊机的大型模具、夹具、   不锈钢及耐热钢用模具或镶嵌电极。
电火花电极
  铬铜的导电导热性能好、硬度高、耐磨抗爆,用作电火花电极具有直立性好、打薄片不弯   曲、光洁度高等优点。
模具母材
  铬铜的导电导热性能、硬度、耐磨抗爆、价格比铍铜模具材料优越等特点,已经开始在模具   行业代替铍铜作为一般模具材料。比如鞋底模具、水暖模具、一般要求光洁高的塑胶模具、等   接插件、导丝、等需要高强度导线的产品中。
编辑本段铬锆铜特点
  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导电性和导热性,耐磨性和减磨性好,经时效处理后硬度、强度、导电性和导热性均显著提高,易于焊接。广泛用于电机整流子,点焊机,缝焊机,对焊机用电极,以及其他高温要求强度、硬度、导电性、导垫性的零件。用制作电火花电极能电蚀出比较理想的镜面,同时直立性能好,能完成打薄片等纯红铜难以达到的效果对钨钢等难加工材质表现良好。博扬供应进口铬锆铜有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硬度高,耐磨抗爆,抗裂性以及软化温度高,焊接时电极损耗少,焊接速度快,焊接总成本低,适合作为熔接焊机的电极有关管件,但对电镀工件表现一般  铬锆铜带

游客

网友(2012-04-16):
钨铜呢??

楼主(2011-12-31):
引用 网友B:
铬锆铜特性及应用
  铬锆铜(CuCrZr)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r:0.1-0.8, Zr:0.3-0.6)硬 度(HRB78- ...

谢谢owenghui 的回复,我回头做一下试验。

网友C(2012-03-13):
铝铜也可以试试,硬度更高的还有铍铜,不过价格都比铬锆铜高

楼主(2012-08-09):
引用 网友C:
铝铜也可以试试,硬度更高的还有铍铜,不过价格都比铬锆铜高

谢谢!我一定试试

网友:
铍青铜或者采用嵌入式电机!

网友(2012-09-21):
氧化铝铜最好 如果嫌贵的话 可以试试铬锆铜 如需帮助 14937664

网友:
紫铜都能焊的话 铬锆铜能焊很好

网友(2012-10-21):
牌号C17500铍铜,硬度和导电比较匹配。
参考:http://www.wdxcu.com/product.asp?classcode=0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上汽的时候,记得那里点焊机电极都是铬锆铜的,有一种国产的,一种进口的,国产的老是粘工件,进口的 ...

加工工艺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