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主轴旋转反应慢是啥原因?请教

楼主(2011-12-28):
摇臂钻床主轴旋转反应慢是啥原因,延迟大概3秒!!

网友:
离合器松了
离合器松了

网友:
可能是天冷液压油太稠,换点稀的液压油就可以。

网友:
离合器松了三筒烘干机

网友:
先看一下油位是否正常。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最近发生的情况吧。天气冷了,液压油要换型号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冬天天冷油稠,换点稀点的油。

网友:
冬天或多或少都会反应慢,前几天中捷售后服务刚来过,摇臂钻升降出现打滑并伴有异响,后来只是做了一遍换保养,更换液压油,好像换的是35号液压油,主轴变速反应慢就好多了,升降噪音也没了

网友:
应该是天冷了,干活之前先空转一会,让床子热热身就好了

网友:
调节一下 反车的摩擦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