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一个环面蜗杆数据,求助高手

楼主(2011-12-28):
是直线环面蜗杆,设备上的坏了,测了一下数据是:中心距270mm 蜗轮齿数35  蜗轮厚96  蜗轮Da2 约438-440mm 蜗杆最大外径约158mm ,蜗杆头数=1   。求,这对蜗轮蜗杆的加工数据。谢谢了。

网友A:
给你设计成平面二包的,性能是直廓环面2倍以上

已知条件:
输入传动比:35
中心距:270mm
蜗杆头数:1

制造精度:七级精度
工作制度:每天连续工作8-24小时,无冲击载荷
受载状况:单向受载
蜗杆轴向力:向左

蜗杆副材料:
蜗杆材料:40Cr
热处理方式:氮化
蜗轮材料:ZCuSn10Pb1
设计传动类型:平面二包—典型传动
中心距= 270
传动比= 35
蜗杆头数= 1
蜗轮齿数= 35

蜗杆参数
蜗杆分度圆直径d1= 127
母平面倾角β=9°
成形圆直径= 163
蜗杆喉部螺旋导程角γ=5.3083°
分度圆压力角α=23.2455°
蜗杆工作半角ψg=18.2571°
工作起始角ψ0=4.9884°
蜗杆喉部根圆直径df1= 105.76
蜗杆齿顶圆直径da1= 143.52
蜗杆齿顶圆弧半径ra1= 198.24
蜗杆齿根圆弧半径rf1= 217.12
蜗杆最大齿顶圆直径da1max= 165.0928
蜗杆最大齿根圆直径df1max= 125.3635
齿顶高ha= 8.26
齿根高hf= 10.62
径向间隙c= 2.36
蜗杆工作部分长度L= 129
蜗杆螺纹两侧肩带宽度b1= 10
蜗杆分度圆齿厚s1= 16.6818
蜗杆分度圆法向齿厚sn1= 16.6103
蜗杆测齿高ha1= 8.0914

蜗轮参数
蜗轮分度圆直径d2= 413
蜗轮端面模数mt= 11.8
齿距角τ=10.2857°
包容齿数z′= 3.5
蜗轮齿顶圆直径da2= 429.52
蜗轮齿根圆直径df2= 391.76
蜗轮齿顶圆弧半径= 66
蜗轮最大外圆直径da2max= 442
蜗轮齿宽b2= 90
蜗轮齿距p2= 37.0707
蜗轮分度圆齿厚s2= 20.3889
蜗轮分度圆法向齿厚sn2= 20.3014
蜗轮测齿高ha2= 8.5117
蜗杆副最小圆周侧隙j= 0.25

楼主:
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实际中心距在270.5左右能不能用你设计的环面二次包络蜗杆

楼主:
β=arctan{[COS(23.2455+8)*413/2*270*COS23.2455 ]/[COS(23.2455+8)-413/2*270*COS23.2455 ]/35}   我算出来7度不到。。。。。。。

网友:
可以算
β很重要,手册上的公式算出来基本不靠谱

楼主:
   求教!麻烦能不能把β角度的详细计算可以发一下么!!谢谢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给你设计成平面二包的,性能是直廓环面2倍以上

已知条件:

您好,我很想知道那个工作起始角是如何计算的,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查到。谢谢指教哈

网友(2013-01-29):
引用 网友A:
给你设计成平面二包的,性能是直廓环面2倍以上

已知条件:

我想把圆柱蜗轮蜗杆传动改成环面蜗杆副传动,原来的参数:
模数:1.5
蜗杆分度圆直径:18
头数:1
传动比:15
中心距:20.25
能帮忙计算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4-12-29):
我想请教你环面蜗杆的问题 特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