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圆刀片车削GH4169机理研究及工艺优化

楼主(2011-12-28):
陶瓷圆刀片车削GH4169机理研究及工艺优化
作者:哈尔滨汽轮机厂 詹春辉

随着我国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的迅速发展,高温合金、钛合金等难加工材料在这些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高温合金是在600~1200℃高温、保持优良力学性能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长时间工作的材料,并且可以承受复杂的应力。该材料具有良好的机械疲劳和热疲劳性能,也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冲击韧性。但是高温合金属于难加工材料,在切削加工过程中若条件选择不当,易出现刀具磨损过快、加工质量较差等问题[1]。由于具有良好的切削稳定性,晶须增韧陶瓷刀片在高温合金的切削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作为切削高温合金的一种新型刀具,其切削机理还未得到充分阐述。为此,本文通过切削机理的研究,得出了陶瓷刀具切削高温合金的最佳工艺条件。

高温合金和陶瓷刀具的材料属性

高温合金主要分为铁基高温合金、钴基高温合金和镍基高温合金,其中以镍基高温合金的应用最为广泛。镍基高温合金材料的主要成分为镍,以GH4169为例,其镍的含量为50%~55%,其余主要元素有Fe、Cr、Nb 等[2]。

图1 试验台现场
现在切削高温合金的刀具材料多为涂层和非涂层硬质合金,但是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刀具磨损严重[3]、一般切削速度低于100mm/min[4]。陶瓷刀具磨损能力较强,热稳定性好,尤其在1200~1400℃,硬度仍然能达到80HRA[5],其抗磨损的能力相当,抗弯强度较强,而价格相对较低,陶瓷刀具的性价比更高些。高温合金对刀具的磨损主要表现为月牙洼磨损[6],陶瓷刀具的抗月牙洼磨损的能力较强。

陶瓷刀片车削高温合金试验系统

本研究车削试验现场布置如图1所示。车床型号为CA6140,切削力的测量采用Kistler 9275B三向压电式测力仪,表面粗糙度的测量采用MITUTOYO SV-3000测量仪。

工件材料高温合金牌号为GH4169,刀具为美国绿叶公司型号为RNGN120700S-WG-300的陶瓷圆刀片,如图2所示。

图2 陶瓷圆刀片
为了降低切削温度、延长刀具寿命、改善润滑条件[7],本试验采用微量润滑切削(MQL)辅助系统,设备如图3所示。

图3 汽雾冷却系统
试验方法及试验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高温合金车削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对切削力、表面粗糙度以及刀具的磨损进行了研究。

1 车削GH4169单因素试验研究

首先进行车削GH4169切削参数的单因素试验,对其切削机理进行研究,试验的切削速度为162m/min、170m/min、215m/min、272m/min,切削深度为0.15mm、0.25 m /mm 、0.30m m 、0.35mm,进给量为0.05mm/r 、0.08mm/r 、0.14 mm/r 、0.18mm/r。

(1)切削速度对切削力及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图4为切削速度对切削力的影响,当切削速度增加时,切削力首先减小;随着切削速度的进一步增大,切削力达到一定的值后开始增大。由于当切削速度较小时,切削区域充分变形,所以此时切削力较大;当切削速度增加时,切削区域未发生变形的时前切削刃就会通过,所以切削力降低;当切削速度进一步增加时,必然会引起刀具- 工件系统的振动的增加,切削的稳定性降低,所以切削力增加。表面粗糙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如图5所示,因为当切削速度增加时,振动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同时,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剪切滑移变成了剪切撕裂,这两个因素使表面粗糙度值急剧增加。
(2)切削深度对切削力及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图6和图7为切削深度对切削力和表面粗糙度影响曲线,此种陶瓷刀具是负前角的,并且切削刃形式为负倒棱,切削加工本身是剪切滑移过程,所以在切削的时候,即将被加工的金属有一部分与负倒棱平面相接触,由于高温合金属于塑性材料,这部分金属产生了分流,一部分金属随着切屑流出,另一部分停留在被加工的工件表面,产生对刀具的抗力作用,而且表面质量不好,表面粗糙度较高。当切削深度较小时,被分流的金属层与切屑的质量比较大,切屑带走的金属较少,所以切削力较大,表面粗糙度较差;当切削深度加大时,切屑带走的金属相对增多,切削力会有下降的趋势,表面质量提高。但是当切削深度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切削力就不再减小了,因为金属的去除量过大时,轴向切削力就会明显增加,导致表面质量变差。
(3)进给量对切削力及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图8和图9是进给量对切削力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进给量的变化对切削力的影响不大,这是由于进给量的增加时,切削厚度、切削宽度、切削面积和金属去除率变化不大。但是进给量增大时,增加了工件相邻的表面切削纹理的距离,使切削加工的表面变粗糙,固表面粗糙度值变大。
2 车削GH4169正交试验研究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来确定车削GH4169的最佳切削参数。试验数据如表1所示。
根据正交试验得到的试验结果为:对于切削力而言,切削速度与切削深度影响较大,而进给量的影响较小;对表面粗糙度而言,与切削3要素都有比较明显的关系。综合考虑切削力和表面粗糙度,并且几何单因素试验的试验结果,可以得到WG300陶瓷圆刀片精车GH4169 的最优切削参数。即切削速度变化范围为250~290mm/min,切削深度变化范围为0.25~ 0.30mm,进给量变化范围为0.08~0.11mm/r。

3 刀具磨损及破损形式分析

利用KEYENCE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VHX-600,观察WG-300陶瓷圆刀片的形态,研究陶瓷刀片的失效形式。

陶瓷刀具切削高温合金时的径向切削力很大,高温合金易粘刀,导致刀具的后刀面粘刀现象十分明显,由于高温合金的导热性差,切削时产生的切削热不能较好的从刀具中散出,不仅导致后刀面的磨损非常严重,而且使易使刀具后刀面的材料脱落。图10中A和B所示的是未使用过的陶瓷刀片,C为后刀面的磨损形态,E为后刀面刀具材料成块脱落形态。后刀面与工件的摩擦过大,而又不能从后刀面散出大量热量,使切削刃的温度升高。而且负倒棱上不断有金属划过,易产生切削刃从前刀面处崩刃,如图10中D所示;或者摩擦温度升高而使切削刃温度过高,而在前刀面上出现灼烧的痕迹,如图10中F所示。
结束语

(1)通过对WG-300陶瓷圆刀片车削高温合金GH4169的试验研究,得到了切削参数对切削力及表面粗糙度的影响。随切削速度的增加切削力先降低再升高,表面粗糙度呈升高趋势;随着切削深度增加切削力降低,而表面粗糙度降低后增加;进给量增加,对切削力的变化不明显,而表面粗糙度急剧增大。

(2)通过分析正交试验以及单因素试验的结果,得出了WG-300陶瓷圆刀片精车GH4169 最佳的切削参数范围,即切削速度变化范围为250~290mm/min,切削深度变化范围为0.25~0.30mm,进给量变化范围为0.08~0.11mm/r。

(3)WG-300陶瓷圆刀片高速车削GH4169 的磨损及破损形式是后刀面磨损及刀具材料脱落、切削刃崩刃、前刀面烧伤等。

参 考 文 献
[1] 李刘合,杨海健,陈五一,等. 用于加工Inconel718的切削刀具发展现状. 工具技术,2010,5(44): 3-12.
[2] 赵秀芬,王玉华,刘阳, 等. 镍基高温合金的切削加工. 航空制造技术,2010(11):46-50.
[3] 杨茂奋,任敬心. 加工表面完整性对高温合金疲劳寿命的影响. 航空精密制造枝术,1996,32(6): 28-31.
[4] 赵军,郑光明,李安海,等. 超高速切削Inconel 718 刀具寿命研究及切削参数优化.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11,1(16): 9-12.
[5] 王宝友,崔丽华,黄传真,等. 陶瓷刀具的发展与应用. 工具技术,2001,1(35): 3-7.
[6] 郭旭红,朱圣领,曾庭卫,等.陶瓷刀具和PCBN刀具磨损形态的研究. 机械工程材料,
2004,11(28): 9-11.
[ 7 ] Kamata Y, Obikawa T. High speed MQL finish turning of Incone l718 with different coated tools.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07(192/193): 281-286.(责编泰山)(end)

网友:
全文,没有说为什么用圆刀片?
   其中 讲述的涂层合金刀片的对比轻描淡写一概而过了。

楼主:
圆刀片利用率高啊,如果有阶梯或清根就选菱形或其他型号了

网友:
提高利用率的理由貌似不太充分。

网友(2012-04-03):
这种刀片英文叫Wisker Ceramic刀片,好多国际大厂都有出了,上次试过ISCAR的,线速度要150m/min以上,操作人员吓了一大跳,因为在他的印像中,INCONEL718最多60m/min, 怪他一直用硬质合金刀片。那次尝试不成功,因为是薄壁管,刀片是CNMG, 水溶性切削液。我认为这种陶瓷刀片应用条件比较苛刻,最好是实心工件,只适合粗加工,精加工还不能取代硬质合金。至于为何是圆刀片,因为它是圆的,最均衡而最坚固。

游客

网友:
薄壁管不建议使用C型负角刀片,因为切削力比较大。可以使用D型刀片。但是受制造工艺的限制,基本都是负角刀片。所以精加工小零件没有涂层硬质合金效果好。但是常规零件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的 唉  不过这技术 真的是很高超呢

网友:
由于陶瓷刀具和CBN刀具对系统刚性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所以不太建议在普车上使用,尤其是使用大圆角的负角刀片。这个实验里的刀具材料脱落、切削刃崩刃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2-05-13):
从小就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长大的舞瞳,

网友:
滚滚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恣意东流

网友(2013-02-02):
下次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