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吊车梁设计,请教

楼主(2011-12-28):
最近进行钢结构吊车梁课程设计,任务书内容如下:
设计参数:
吊车梁跨度:6m;
材料:Q345;
吊车台数/起重量:2台/5t;
吊车跨度:16.5m;
级别/钩别:A5/软钩;
轨道型号:38kg/m;
吊车采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DSQD系列产品。

可是并未提供吊车自重、轮距、轮压等相关参数,第一步内力计算就不知如何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翻翻起重机设计手册,有太重版的和大重版的,这玩意设计流程标准化了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起重机设计手册,有太重版的和大重版的,这玩意设计流程标准化了

嗯,还是查资料给力,需要的参数都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做就行了

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轻型钢结构设计手册》,参考这本书基本上可以搞定了!

网友C:
毕业设计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业设计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这个还只是这学期的课程设计,我们毕业设计的课题是关于建模仿真的。

补充内容 (2011-12-29 12:34):
pro/e或者ug

网友(点评):
使用ansys吗?

网友:
应该可以做蚆

网友(2012-02-13):
DSQD是欧式起重机 大连起重 仿德马克系列
自重 轮压都比普通QD小很多
吊车梁设计 可以参考普通QD吊车梁设计   请查阅 03SG520 标准吊车梁截面
或者参阅 各大论坛都有的 5-50t桥式起重机系列  那上边的 自重  轮压  大车基距

网友(2013-09-16):
吊车跨度与吊车梁跨度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新手,别笑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