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低碳钢和中碳钢材料弄混了,求救啊!

楼主(2011-12-28):
我们将低碳钢和中碳钢材料弄混了。现在该批产品已经按低碳合金钢的要求渗碳淬火了。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不破坏产品把中碳钢材料做的产品选出来。比如说打表面硬度。鄙人不知道中碳钢渗碳淬火后,是不是与低碳钢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中碳钢淬火后的硬度一定会比低碳钢高一些的,应该比较明显的吧

网友A:
如果热处理做错工艺,就找热处理麻烦。热处理前,都有师傅检验材料的,要打火花来区分。就算你提供详细资料,他也要检验一下,有问题是会反馈回来的。混料的情况经常出现,一般都检得出。不同材料,热处理工艺不同,如果他们分不出来,说明热处理不称职。做错的话,就让他们返工吧。
自已不用操心的
百度一下我同学以前老板的论文

hccad -1 你真坏 , 哈哈哈

网友(点评):
说什么呢,都这样所以没人好好干活,都忙着避免被人下药呢,哈哈

网友(点评):
热处理的如果连合金钢和碳钢都分不出来?那热处理的水平也太水了吧? 如果分得出来,那热处理还会做错吗?所以说错的话,热处理肯定要担点责任。 大家应该不少是学过打火花的吧?火花不同,材料区分得出。

网友(点评):
02年遇到个热处理的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中科院退下来后,白手起家在深圳创业做热处理,基本都是做日本的产品,国内主要做比亚迪的产品。那老板都快70了,天天还在搞热处理研究,写论文不管事。品质品题都是老太太出马

网友(点评):
打一下火花,什么材料都一清二楚,深圳大的材料厂商都会去拜访他们。所有的热处理师傅都是自已培养,他们的徒子徒孙开了一大堆热处理厂。最后厂里的送货司机都出去开厂了。

网友(点评):
当年我一个同学在那边上班,天天就是做做金相,做做老板娘的跟班,帮帮老板朱工把手写论文用电脑打出来。应该朱工02年到04年热处理方面的论文都是我同学打的字。现在网上一搜还能搜到大把论文。

网友:
硬度不一样 如果你的牙足够结实 咬咬试试 硬的是中碳钢 注意做到材料移植(标记) 公司管理太混乱了啊

楼主:
就是啊,下料的时候把45钢当20CrMo材料了

网友:
我听过一个方法,是把工件用砂磨打一下,看磨出得火花来分辨材料,不知道在这试不试用

网友B:
20CrMo材料是常用的渗碳材料,渗碳后,材料表面有很高的硬度,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表面开裂。

45#不是渗碳材料,一般情况下不能渗碳。如果渗碳,硬度会比较高,但是不均匀,有的甚至硬度很低。材料应力较大,会在比较薄弱的地方出现裂纹或者开裂,如在孔边,直径台阶处。但不是全部开裂。

我厂原来曾经也弄错过。完全无损区分比较困难。如果有光谱仪,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区别,

游客

网友(2012-07-13):
这答案还加分?45渗碳淬火的硬度低于20CrMo.火花/光谱都可判断是否有合金来区分,但现场很难具备条件,如果是油淬的话可HRC55以下的分成45钢吧.

网友C(2011-12-28):
光谱仪,分不出吧,不都是C钢么

网友D:
如果没有淬火前。我有办法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淬火前。我有办法分出来。

很多种方法区分的
热处理前:
1.最简单的就是打火花,找个有经验的热处理师傅就能搞定。
2.再复杂一点,弄试样或切屑做化学频谱分析
3.不怕成本高的话,用光谱议做光谱分析(设备要用进口的很方便,我 以前公司有台德国的,金属非金属材料都可以打,测有害物质含量的,出口的产品必备)
如果是热处理后:
1.用金相分析也可以(破坏性的)
2.可以用维氏硬 度计打表面硬度来区分(非破坏性的)
3.用洛氏硬度计打硬度(破坏性的,有小压痕,不过热处理后还是要精加工的,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谱仪,分不出吧,不都是C钢么

由于零件的形状决定,工件没有8mm的平面供光谱仪做分析,要用的话得破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rMo材料是常用的渗碳材料,渗碳后,材料表面有很高的硬度,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表面开裂。

45#不是渗碳 ...

不错,就是热后加工产品开裂,然后去检测材质发现的。。
现在我就采取打表面硬度,打3点,有低于HRC55的就判定是45#,总觉得不够放心,,听天由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就是热后加工产品开裂,然后去检测材质发现的。。
现在我就采取打表面硬度,打3点,有低于HRC55的 ...

靠打表面硬度是不可靠的。我们厂当时也采用过这个办法。

当时是6吨左右的材料,是20CrMnTi和45#钢弄错了,也是发现零件表面有开裂,才找出来的。

渗碳是网带渗碳炉。发现有开裂后,采用了逐个打表面硬度,然后进行金相分析,看看硬度和材料有什么对应关系。

结果令人沮丧。45#钢的表面硬度非常不均匀。有的硬度非常高,RHC60左右;有的非常低,在HRC30以下,并且没有发现有什么规律可循。除了在零件应力比较集中的地方会出现裂纹外,没有找到简单有效的方法。

对于为什么有大约20%的45#零件的表面硬度只有HRC30以下,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

最后处理结果:除了有一个班次,靠工人的记忆,能确定在哪个材料堆下的料,可以放心使用以外,其余全部报废。

对于光谱仪,20CrMo和45#由于Cr含量、Mo含量明显不同,是可以区分出来的。但是,楼主说,零件不适合做光谱仪分析,这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打表面硬度是不可靠的。我们厂当时也采用过这个办法。

当时是6吨左右的材料,是20CrMnTi和45#钢弄错 ...

听你这么说,只好全部报废了!!
只有抓好根源,把材料管理好!!

网友(2012-07-13):
又学了一招,还是实践出真知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热处理做错工艺,就找热处理麻烦。热处理前,都有师傅检验材料的,要打火花来区分。就算你提供详细资料 ...

打火花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用打磨机磨试样,通过打出的火花纹来分辩材料,元素不同,火花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火花是什么意思啊

哦,谢谢指导

网友(2013-09-27):
打火花吧 砂轮打火花! 低碳钢只有一次爆花 中碳钢火花束比较密 有2次3次爆花  你一打磨就会发现啦。你表面渗碳了吧 所以打磨心部吧

网友(2013-11-14):
我们将低碳钢和中碳钢材料弄混了。现在该批产品已经按低碳合金钢的要求渗碳淬火了。

光就这二种材料而言是可以区分开的
1打硬度
2车一下

网友:
看火花是没问题的

网友:
学了一招,还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
硬度高的是中碳钢

网友(2013-12-26):
简便方法:用磨光机看火花,含碳量越高,爆发分叉越多。可以试一下。

网友:
化学化验?刮点皮检验?昂贵之极。

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