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的选择标题栏?

楼主(2011-12-28):
在使用电子图板时,每次新建都要使用图幅命令选择一次图框和标题栏感觉比较麻烦,如何设置能直接选择图幅即可生成常用的标题栏?

网友:
使用清华天河,是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为方便、最中国习惯化、标准化的二维二次机械开发软件,可惜不是一次开发软件。

网友(2012-01-31):
先编辑一个常用的图框格式,然后定义图符放到图库里面,以后就直接调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