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直径26的孔?

楼主(2011-12-28):
请教 怎么加工直径∅26 -0.007/-0.033的孔,要求位置度公差在∅470±0.1的圆周内均布12个,如图所示

网友A:
钻床分度盘,加工中心PLC控制,不同机床有不同的方法,看你有什么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分度盘,加工中心PLC控制,不同机床有不同的方法,看你有什么设备了

摇臂钻床、车床、镗床、铣床,数控的没有

网友B:
自己画好位置线,定好中心位置,然后再钻,不就行咯.....

网友:
数控机床用宏程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好位置线,定好中心位置,然后再钻,不就行咯.....

我要这个尺寸∅26 -0.007/-0.033在公差范围之内赛

网友(点评):
哥们你也太忽悠楼主了吧,呵呵 他可不敢那样尝试的 靠数控程序来保证吧。

网友:
那就要看你的设备和你所选的刀具咯,照你这个公差范围是P8等级的,选钻头要选公差等级要求更高的才行,还有你的机床刚性要好。

网友:
钻25.3的孔,然后铰孔到图中要求的尺寸。就怕这个效率不高你接受不了,但是精度能保证。

网友:
直径∅26 -0.007/-0.033的孔   这么高精度孔?干嘛用啊?

网友C:
这个没啥难度啊,镗或者绞都行啊

网友(点评):
请问 镗和铰的区别 求解释 谢了

网友(点评):
镗就是镗刀镗啊,可以保孔径和位置度,但如果没镗刀,就用铰刀,铰之前要用合金立铣刀扎一下,单边留5-10丝的余量就可以了,不用铣刀直接用钻头的话,位置度保不了

网友D:
铣床点窝,钻床钻铰,不过没铰刀,要磨。划钻+-0.1不好保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床点窝,钻床钻铰,不过没铰刀,要磨。划钻+-0.1不好保证吧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做了,所以发帖求教

网友:
不知道 进口的磁力钻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他们的公差是0.015 可以去问问   我们用的是德国雷特的磁力钻

网友:
不难加工钻镗就可以完成

网友:
尺寸精度这么高必须用镗刀头在镗床或者较好铣床上镗孔,或者铰孔,建议采用镗孔加工;位置精度不是很高,可以使用转盘加工。

网友:
钻镗,带数显的铣床或者加工中都可以。。。

网友:
什么材料呢?
  钢件要绗磨了,才0.004的公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臂钻床、车床、镗床、铣床,数控的没有

设备这么差,就只有做砖模了吧!靠模具保证位置

网友:
难度较大,我觉得用线切割比较好,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点评):
线切割精度有这么高 ?

网友:
用4爪慢慢找吧···别的我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做了,所以发帖求教

类似的活在我们家很普遍,你试试我的方法再说咯,你需要用一把标准的铰刀改成你需要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活在我们家很普遍,你试试我的方法再说咯,你需要用一把标准的铰刀改成你需要的尺寸

恩,我得想法也是钻底孔,扩孔,然后绞孔,铰刀是个小问题,呵呵

网友:
镗孔保证精度,效率也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难度啊,镗或者绞都行啊

镗就是镗刀镗啊,可以保孔径和位置度,但如果没镗刀,就用铰刀,铰之前要用合金立铣刀扎一下,单边留5-10丝的余量就可以了,不用铣刀直接用钻头的话,位置度保不了

网友:
图纸的尺寸不完整,零件的外圆和内孔的尺寸和公差没有标注,材质没有说明,这些都会影响加工工艺路线、刀具、夹具及加工参数的选择。如果有加工中心,就直接上夹具,一次装夹,定心钻--钻孔--铣孔--铰孔完成

网友:
没有数控的话上镗床吧。

网友:
计算好孔位,上铣床(没看过普铣加工,不过应该有数显),先钻后绞。

网友:
我 还没有见过标准铰刀中直径是减公差的

网友:
还是找个数控铣床吧。。。

网友:
做个钻孔工装哈,钻了之后铰孔

网友:
钻 扩 镗孔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加工孔方法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图中的加工直径为26的孔的面是否加工过, 是毛坯面还是加工过的,  是什么材料的,
  若是加工过的话,  考虑到1.2粗糙度及公差等级,    应该先钻孔留余量在 镗孔就好了, 在加工中心上完成,
  再有就是你这个26的孔的位置公差,只能看到基准A  看不到基准B,  无法判断这个工件的是否好加工,  基准A为自为基准,一般的加工中心都可以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先数控点孔,再钻床。

网友:
加工设备建议使用:立式加工中心,尽量不要采用蜗轮、蜗杆式分镀头进行12等分,机械走坐标或电马达式分镀均可

方案一(目前材质不详)
订制非标铰刀上差±0.01,钻至φ25.5-φ25.7 铰孔至尺但效率较慢,适应于小批生产

方案二(材质不详)
选用25-30浮动镗刀片,自制φ25.7±0.05引径镗刀杆,钻至φ25.7-φ25.8,后用镗刀至尺

网友:
做个钻模

网友:
你到外面单位去找个加工中心或数控镗床的什么直接加工到位吧,不要乱想了。靠手工是不太能完全保证精度的。

网友:
放加工中心上去做,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