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成形呢

楼主(2011-12-28):
材料Q235,卷板焊接成桶形,要成形上面的形状。是装载机的轮辋

网友:
轮毂钢是热轧材,卷园以后焊接,再滚圆的,不是你这个玩法,你先找轮毂钢看吧,找那个符合你的断面,再谈后续东西

楼主:
不是用轮轮毂钢,就是Q235,很多厂都作了,热成形,不过有拉伤,不好处理

网友(点评):
用胎具热滚,效率比用轮毂钢低,废品率高,设备复杂,少量、多品种可以这么做,批量还是轮毂钢,一般Q235热滚这个变形有哪难度,滚完还要冷整形,你说的热拉伤不可避免,这个属于大变形,谁都不好处理,废品率高

网友:
学习下,长长见识。,,,,,,,,,,

楼主:
就算是轮毂钢,我看到的成形模也是一次扩张成形的,没有用滚的,你那里是用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