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用3123参数,提高显示器寿命

楼主(2011-12-28):
有些FANUC系统的机床显示器用了几年后经常会出现显示器颜色开始变淡或变深,最后整个液晶显示器都烧坏的问题。公司里两台设备就出现过类似问题,维修都不能修,只好花近万元连带整个输入输出单元一起交换。其实这样的悲剧事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在绝大多数系统里的3123参数就是控制显示器自动关闭的时间。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显示器的电源,也避免了长时间开机导致显示器损坏的问题,各位社友快快看看你操作的设备是不是开启了这个屏幕自动保护功能?没有的快动手设置吧……举手之劳,低碳又省钱……

网友A:
CAN+SYSTEM  手动黑屏,屏幕保护

网友(点评):
不好意识 我这里怎么 按了半天也没反应呢

网友:
是呀!CAN+SYSTEM  可以的

网友B:
清屏幕以后就不能操作了吧?难道能想电脑那样后台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N+SYSTEM  手动黑屏,屏幕保护

那怎么再开起来哟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7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再开起来哟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7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按任意键就会自动亮
press an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清屏幕以后就不能操作了吧?难道能想电脑那样后台运行?

对的  按循环启动就会自动加工   按其他的软键屏幕就会点亮

网友:
好好好的贴
长见识,节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按循环启动就会自动加工   按其他的软件屏幕就会点亮

哦,谢谢大侠指点,学发那科学的时间短,只知其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任意键就会自动亮
press any^^^^^^^

嘿嘿!果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