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能解决两步折弯的问题吗?180度两步完成。

楼主(2011-12-28):
如图:模具在折弯过程中,连续模 设计什么样的结构能只要两步就把平坦的工件折弯到180度平行。高手进来探讨。。谢谢

楼主:
没有折弯时是平坦的,折弯是180度。大家有好的结构设计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一下萨瓦尼尼柔性线的折弯中心,在土豆有视屏,应该有帮助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Hw1Z394CHo/   1分半的时候

网友A:
我觉得一步就可以完成,加工个小模具,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步就可以完成,加工个小模具,不知对不对

一步到位???怎么可能??我模具是连续模的,折弯后还要下步工序。

网友B:
先折弯90度,然后用侧压块成型180度弯。用跳步模二步不行吧!最后也要下料工序啊!

网友(点评):
请看看20楼能知道结构了。

楼主:
是啊,所以这种技术构想国内屈指可数。大家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折弯90度,然后用侧压块成型180度弯。用跳步模二步不行吧!最后也要下料工序啊!

是啊,所以这种技术构想国内屈指可数。大家探讨下。
国内一般人设计不出来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做梦都想不出来。

网友(点评):
精度低的产品,2步是可以搞出来,没有任何困难。 天空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

网友:
楼主看来应该知道怎么做!其实,模具结构这玩意你说复杂也就那么回事!呵呵,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共享啊!

网友(点评):
或许我的东西对大家以后有些借鉴的结构。

网友(点评):
做模具,这样的事情太多!楼主大可不必故弄玄虚!

网友C:
呵呵,有意思!如果楼主有结果,请贴个图上来让我们欣赏欣赏啊。

网友(点评):
二十楼看看。或许就是结果

网友:
这样的结构一般不在连续模上做,因为不利于传递零件;在一般模具上很容易做,就是做一个翻转零件,在模具下压时可以翻转180度。

网友(点评):
兄弟不妨让LZ拿出东东来,让我们看看啊。如果不在连续模上,我到觉得直接上折弯机还好些呢

网友(点评):
兄弟们看20楼就有答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意思!如果楼主有结果,请贴个图上来让我们欣赏欣赏啊。

没有神马难的东东,来社区忽弄不懂模具的朋友。
1、下折90°;
2、滑块侧推,无内芯,以滑块顶面和上凸模底面压平。

这样的模式是在精度低的产品上可用。

网友(点评):
下折90度后能一下到180度吗?怎么减去工件的应力。你这样拉伤是必然的,折弯处的R是不圆的。工件是不允许有外观和尺寸的不良的,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什么都是做了才有真理。

网友(点评):
事后才搞多一些条件,来显示阁下的本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神马难的东东,来社区忽弄不懂模具的朋友。
1、下折90°;
2、滑块侧推,无内芯,以滑块顶面和上凸 ...

     恩,有想到是这样。但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的动作,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有点模糊。
               因此想看看结构图来学习学习咯。

网友E:
这样小儿科的东西,老鹰却给了20分。
1这图没尺寸,不知道他是多大,精度要求是多少。照相片看一个粗东西,先不论尺寸和公差来说,先说这个成型,两步肯定没问题。先说向下两步成型,方法1向下折90度,然后正面滑块推空折。方法2利用上折弯冲头在成型部做一个摆块,也就是一次可以折出大于90度的负角来,做个零件在下面顶一下也属于空折,零件可以做成可调整高低的,方便达到产品的平行性而又不用拆模具下来。
这两种成型只可用在要求不高的东西上面,缺点是R部不圆滑。整个产品折弯点不准,发生或长或短情况。
2如果是精度要求高的产品,折弯高度在0.03内,折弯点及折弯后长度在0.05内,折弯R要求也高以上两步就很难达到要求了。就是另外的结构了。
如果抛开材料的厚度,硬度,折弯后R的裂纹,这些不计算在内。我只须一次也能折出180度的来。

网友(点评):
呵呵,让老鹰给你加点儿

网友(点评):
区长对于新人或积分低的社友,都会给加鼓励分的。现在的您帖子44,积分18;也符合这样条件喔!

网友(点评):
1步,2步,3步都可以做出来,具体看产品要求和模具工步分配,还要考虑模具成本和复杂性,模具简单稳定才好,方便维修

网友(点评):
补充下产品材料是304和316的不锈钢料带和料头,带厚0.25MM款9MM带两边缘R:0.05MM。成品抗拉力是:500LBS-700LBS,折弯厚不能折弯后有任何改变料带性质。尺寸,应力。形变。平行度。只想说:你的九十度折弯是行不通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俺这门外汉来偷师啦!

网友:
粗活,简单
压长的那头,竖向冲头冲短控制厚度,成90度,不收竖向冲头,再来个横向冲头冲一下,就成了。
咱不是做模具的都感觉很简单。

还有种一步到位,像卷纸一样的,两边夹起一绞,再一搓,动作略复杂点

网友(点评):
理论是世上都没难事,事实不是这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不知道原理是怎样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小儿科的东西,老鹰却给了20分。
1这图没尺寸,不知道他是多大,精度要求是多少。照相片看一个粗东西, ...

老兄:折弯R 05 还有就是折弯部位长度10MM+/-0.05 上面有个剪切凸包,工件材料厚度0.25MM,工件上有定位圆孔直径2.9MM三处剪切凸包,剪切凸包高度:1.14+/-0.05MM 凸包二:0.30MM+/-0.05MM

楼主:
我就用简单的图解给大家介绍下关于两次合理折弯的原理吧,由于产品的商业保密性图纸是不能展示的,忘大家见谅!!分享下 或许对大家有点点设计结构上的启发。

网友(点评):
说一下个人观点。你这个结构在国内百分之99的模具厂家,及设计人是不会采用的。一生产速度非常非常慢。二占地方.维修厂不方便,三费用比在模具上多增加几步折弯要高的多, 这个产品楼主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开模。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昨天我说的第二种方法原理跟你这个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在上模成型冲的成型位置做摆块,第一就折出大于90度的负角来,感觉比你这个简单也方便多了。

网友(点评):
防止工件折弯后有划伤和拉伤。用顶是垂直上下运动,冲头和工件接触面是压合,而不是拉伸。这样子工件表面及外观就没得损伤。而且你说的结构高速冲压是不行的,摆块靠斜滑块摩擦大,模具寿命短。不适合高速,效率低。

网友(点评):
第一步的预折弯140度至关重要,我用的这种设计很先进。

网友(点评):
学习了。虽然我不是模具设计的,这些对我的产品设计有大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简单的图解给大家介绍下关于两次合理折弯的原理吧,由于产品的商业保密性图纸是不能展示的,忘大家见 ...

这个做法首先一定可行,但是“非常先进”可是不好说的哦!请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先进。你这个模具可能很完善完美,但是太复杂,一旦某个部分出问题,维修相当的麻烦,那么制造装配中的要求自然也要高得多哦!

网友:
来这捧场。 我还没见过像这样的复杂模具,我只见过冲圆片,垫圈的

网友(2012-02-18):
新手对模具不懂,随便看看

网友:
我还没有想到如何躲料避空呢。

网友:
好像包边模可以么???

网友:
20楼的模具太复杂,有这钱还不如多加一工步,维修也方便。

网友(点评):
特殊产品得特殊模具级机床。要的是效率,行业竞争才不落后。同一个产品你一天做五千个,我做五万个,你能喝我竞争吗?高成本高效率。

网友(点评):
此模具一天产值在:十五万至二十万RMB.

网友(点评):
三步的效率很低吗?我不看你的产值,看你的mps就好了.....。对于相同的产品要求,模具结构越简单效率越高,好吧?!

网友(点评):
竞争力还要看有产品你的unit cost,你现在的SPM可以达到150左右,三步成型速度照样能达到。当然两步成型中你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但unit cost肯定不是最低的。

网友(2013-08-22):
很简单,现在还需要的可以QQ联系我{501675401}

网友:
我做的比较原始,两套模具,产量不大,思路差不多

网友(2014-01-09):
向lz学习!
我碰到的是0.5mm的201,外圆翻边180°然后拍平(和lz的工件不同,要求叠层无间隙)。
要分3步:90,135,180;
不知道lz这个项目进展如何了?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