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齿形。

楼主(2011-12-28):
如图,谢谢哪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
那个截图大点 全点看看那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链轮,还是齿轮

楼主:
全图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太好加工啊,莫非要用电火花???

网友:
应该是同步带齿轮!

网友:
这应该是个英制的图纸改的。3.208,3.155都是英寸。但是怎样加工齿……难。

网友:
是同步带轮 两边的是挡带的 可以拆开加工

网友:
同步带轮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看着外观像是同步带轮。如果是同步带轮,那么两端的凸缘一般是加工齿形之后铆接上去的,齿形可以线切割出来。

网友:
同步带轮线切割就可以加工

网友A:
楼主看好 两侧的挡片剖线和其他部分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是一体的 或者过盈配合 或焊接 那么齿轮就不难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好 两侧的挡片剖线和其他部分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是一体的 或者过盈配合 或焊接 那么齿轮就不难加工了 ...

谢谢,线割后氩弧焊。

网友:
就是同步带齿轮,可以用滚齿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