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Z轴无故超程报警,请教

楼主(2011-12-28):
    最近床子老是做着做着就超程报警,重开机又可以了,再运行一会又出现报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弟也没什么经验,在此请教各位大虾!

机床是广数的。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限位开关问题,估计是切削液或金属粉尘、油污形成的短路。仔细查查。多动脑,勤动手,都是小问题。

网友:
行程开关进水造成的  用高压气枪吹一下子

网友(2012-02-17):
楼上说的多有可能。。。。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我的刚出现这个问题,换个行程开关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行程开关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要换,时好时坏,检查一下是否松动了。或许紧固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看看哪里接通了。

网友:
要不就是小拖板后面的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