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机床如何把CF卡中的程序全部一次性导入导出?

楼主(2011-12-28):
                  现在公司来了二台新斗山数控车床,
                   想把老设备上的程序一次性导入CF卡内,
                        然后再一次性传到新机床里,
                                先感谢社区的朋友们!!!!
                                    急 求高手祥细解释一下!!!!
                                      斗山机床     系统DOOSAN----FANUC   i    Series

网友A:
编辑状态,打开钥匙,程序画面,操作,找出输出菜单,输入O(是哦不是零)—9999,执行。就全出来了,保护的程序不在内哈。
关键是老床子里的到新床子能用吗?M,T这些代码定义相同吗?

网友(点评):
前提是I/O通道设为4

网友(点评):
谢谢高手的帮助!

楼主:
M,T代码确定相同

     接下来 怎么把CF卡里的都一次性传到新机床里了呢?
                         急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状态,打开钥匙,程序画面,操作,找出输出菜单,输入O(是哦不是零)—9999,执行。就全出来了,保护的 ...

M,T代码确定相同

     接下来 怎么把CF卡里的都一次性传到新机床里了呢?
                         急求??????

网友:
先传出来再说啊
编辑状态,钥匙打开,进系统画面,翻出I/O画面,操作,输入,可看到卡里的文件,前面有序号,输入对应的序号,F设定,执行,妥了。

网友(点评):
前提是机床里不能有任何同名的程序,不然就报警了。 很多设备8000和9000以后的程序是保护的,比如换刀程序,这样就不可以这样搞哈。

网友(点评):
俺纳闷,斗山难道不给带说明书吗?操作手册上有的啊

网友:
全部输出的9999是个合并文件,所有程序都在一起,用来备份可以,但用来传输就不行了。还有就是系统只支持一个文件的输入输出,所以没有办法一键全输入和输出。我遇到类似问题是让机床开始加工的时候开启背景编辑功能,把程序一个一个放机床里面。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不怎么研究啊,某些定制系统的走心机系统是大侠说的这种情况,菜单里会多个M卡选项。 再说了,备份的东西不让用来恢复,那干嘛要备份呢?老系统里在系统画面下是没有ALL I/O选项的。

网友:
要是广数好办了。按下转换键。

网友:
倒……我那台MD系统的加工中心输了O-9999只传出了当前加工程序,其余的都没有出来。哪个参数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