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口孔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2-28):
母止口 孔的加工都有什么方法啊 ?
是不是一定要用镗床啊?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能钻完再镗(车)孔吗?

楼主(2012-03-11):
引用 网友A:
不能钻完再镗(车)孔吗?

我想知道  都有多少总方法    什么方法好啊!!!

网友:
楼主先说说是什么工件吧。要不然不好定加工工艺

网友:
如果对孔的圆柱度要求高,可以用镗、车加工,如果是端面要求比较高可以用镗车(径向走刀)加工或加工中心圆弧插补铣削;如果要求都不高孔径比较小可以用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