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5.0组件问题

楼主(2011-12-28):
在PROE5.0中装配一套钣金,总体思路为先把小零件装配成一个组件保存好,再开始装配大零件。所有大小零件都组装好保存归档。但下次打开,就有很多小零件装配成的组件打开失败,每次都需要通过检查丢失文件,才会回来。不知道是我的组装方法有问题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指点,不甚感激。具体我可以发一个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看看。
红色箭头部分是我组装好的;

蓝色箭头是每次打开是就丢失了;

打开后模型树中就出现失败的提示;解决方法就是用模型树中红色部分右键中的检查丢失文件,又完整了。而且每次打开都要这样。非常耽误时间,工作效率不能提高。

网友:
可能是你的文件不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所有文件必须在同一个文件夹,不能文件夹里还有其他组件的文件夹。

楼主:
此原因已经找到,确实跟楼上仁兄说的一样,谢谢沉没二十年仁兄。
因为零件多,用几个零件组装成一个独立的小组件,所以新建了文件夹,以便区分,单个零件的造型文件也在里面。所以才出现了此类问题的出现。

网友:
选项里的搜索路径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