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密封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1-12-28):
对V型密封的安装本人有一些不解的地方在这里望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1.压环的压力是不是越大越好.2活塞杆表面的划痕是不是由于V形密封装配不当引起的?3.它的密封原理.

网友:
V型油封的话要看你用多大的压力,也不是油封的唇口越大越好,要看油封的安装尺寸,2,活塞杆的划痕可能是你杆本身硬度不够、油腐蚀、油很脏等引起的

网友(2012-01-30):
v型密封圈一般用于柱塞式小行程油缸。对压环压力一般是略微收紧就可以,如果使用时有渗漏责再收紧一点。一保证v形密封圈使用寿命。
柱塞的磨损原因有1柱塞硬度2形状误差3油质4装配问题5载荷方向复杂6正常磨损.甚至与密封圈材质也有关。
其原理是v形密封圈的唇口对着有压腔,多层叠压的工作圈在适当压紧后其与柱塞的密封得以提高。这样液压油就被有效密封。

网友A(2012-04-04):
v型密封圈一般用于柱塞式小行程油缸。对压环压力一般是略微收紧就可以,如果使用时有渗漏责再收紧一点,反正得慢慢调的,一保证v形密封圈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密封圈一般用于柱塞式小行程油缸。对压环压力一般是略微收紧就可以,如果使用时有渗漏责再收紧一点,反正 ...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我已基本理解了V型密封的密封原理.能正确安装V型密封。对各位在技术上的不保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我已基本理解了V型密封的密封原理.能正确安装V型密封。对各位在技术上的不保守{:soso ...

不用谢,在这里大家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指导,让大家的技能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