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油压机的奇怪故障,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楼主(2011-12-28):
今天是那台设备维修后的一个星期了。从现在来看,应该是故障消除了。
这台设备是台油压机,我共修了三次,每次都是同一个故障,但出现在了不同的部位。
第一次,启动后,电磁阀能动,但是没有动作。看原理图是主压由主泵带动,控制有单独的控制油泵输出。主压看了下,没有问题,看来是出在了控制压力上。于是将控制油泵油管打开,给电,电机转后,上油了,但是用手一堵,就不出油了,所以是油泵老化了。更换油泵。更换后,能用了。
没两天,又坏了,还是同一个故障,因为第一次换油泵是他们自己换的,换上的的状态我也不清楚,所以到现场后试车,头几下能动,但是动作反应迟钝,几次后就不行了。控制压力也上不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表不好用。这块压力表反应就是慢,有时感觉像坏了,但是过会还能有反应。看了下泵、溢流阀,都没事,将换向阀拆下来一看,换向阀是反装的!这也能用?这是我最大的疑问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也能用?不过,将阀重新装好后,系统没事了。
又过了两天,电话又来了,说是压了160块板都没事,现在又不行了。到现场,油泵、溢流阀、换向阀又看了一遍,都没事,将控制油泵处的油管拆下,用嘴一吹,系统能吹过风去!不对,应该是吹不动才对,怎么会这样?将所有的阀都拆了,弄了一天,终于找到了在顶出油缸的主换向阀处漏气,故障在这里。因为这个顶出油缸早就废弃了,所以和客户商量了一下,将这个有故障的换向阀小动了一下,全部装上后,所有的故障全部消除,机器在换向的时候反应也快得多了。压力也正常了。
总结了一下,感觉太奇怪了。同一个故障,三次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阀装错了是客户那边的事情,可同一个故障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出现,这中奖率太高了吧!还有,那个控制换向阀,为什么装反了也能用呢?真让我感觉太奇怪了!

网友:
冲压设备么?不懂。
为什么要给主油路和控制油路。分别用泵呢?
减压阀不好么?
留个言关注下。

网友:
咳!习惯有个油路图再那里。
这样的叙述,你糊涂,我也给绕晕了。

网友(点评):
哪天有机会我把那图纸照下来。去那照相要走好远的路呀,呵呵。厂区有点大。

网友:
楼主您好:敬请你上个图好吗?我也被你绕得不知是插装阀或者叠加阀,再加工液压系统原理图,谢谢!

网友:
呵呵,以前碰到过一个液压站的问题,是带比列液流阀的,外委制作的。平时都用的好好的。放2天不用就不行啦。后来让我找到原因了。泵是用的叶片泵。放在外面,吸油管从泵上直接引出来,垂直向下直接进油箱。问题就在这。每次放2天那泵里面的油就全部流到油箱里面啦,所以抽不上油来。解决办法是直接将泵的吸油口朝上,吸油管做成倒U型,这样不管怎么样泵里面就有油。问题解决。4年过去了,一直在正常使用。

网友:
带锯床修过,液压问题还都差不多。呵呵。高手啊。。。。

网友:
贴个液压系统图上来,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T口P口换位后,有油通过,但控制系统油路建立不起压力,我原来改善系统遇到过这样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里的空气无法有效地排出去...油管里藏着一段空气,会导致反应慢,而且时好时坏很奇怪的感觉

网友:
这并不奇怪,我们厂里得2500T压力机也是这样。三次都是不会回程,但三次故障的地方都不一样,一次是有个阻尼螺钉掉了,一次是回程溢流阀坏了,一次是阀芯卡了。

网友:
这不奇怪,因为你的故障都是由你的控制系统引起的,所以判断问题要先看是主油路还是控制油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向阀反装就是说中位机能变了,进油口成了出油口,不同机能的换向阀换向方式相同其油路流向不同而已。

网友:
看不懂,有点晕了。液压问题涉及的很少。

网友:
上个液压系统图,

网友(2012-05-13):
从所说的故障看是整个系统要维修了

网友:
学习了,长了知识,多谢楼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