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弹璜夹头的锥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1-12-28):
有没有人知道40弹璜夹头的锥度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谢谢谢谢谢谢,是两边的吧

网友B:
是哪个上面的,弹簧夹头的品种很多的,角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
是两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上面的,弹簧夹头的品种很多的,角度也不一样的

是数控仪表车是的夹头是40的谢谢

网友B:
可以量一下主轴的锥孔的角度,夹头的角度比锥孔大5-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一下主轴的锥孔的角度,夹头的角度比锥孔大5-10°

谢谢。主要是卖家讲的都不一样的,有21,22度的

网友:
锥度要求没有这么高的,主要是要夹头的锥度大于主轴的内锥角度,让夹头的锥面的大头部分和主轴的锥孔接触,至于定位的精度,是在夹头的后面的圆柱面和主轴孔的松配

网友:
车床厂家不一样锥度也不一样一般在17~22度夹头要求高就要配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