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同步带轮如何安装?

楼主(2011-12-28):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想用同步带轮,带轮该如何安装,应该注意什么事项?望赐教

网友A:
你可用1平键,2锥度式,3开囗收紧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用1平键,2锥度式,3开囗收紧式等.

请问开囗收紧如何使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网友:
伺服电机+滚珠丝杆还要用同步带?全闭环控制还好,要不然同步带会丧失伺服电机的精度的,为什么不直接用联轴器呢?

网友(点评):
人家可能才入这行啊?

网友(点评):
这个也要看安装空间的,厂里有一批简易国产数控就是用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谢谢了 。这回懂了!

网友:
有些床子就是装了伺服电机还用带轮传动,有点矛盾,我们公司也有一台这样驱动的床子,不过控制转速大概要求不精密吧!

网友(2012-04-24):
学习了,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我们公司的数控车都是伺服加同步带再带丝杠,我看到后也觉得有疑惑,这样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同步带一般精度还可以,另外用同步带可以增加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