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对零件配合尺寸的影响?

楼主(2011-12-28):
  诸位 我今天请教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对于喷粉及喷漆对部件配合尺寸的影响太突出,甚至干涉,有没有很好的工艺能够控制工艺 及改进措施 。螺丝孔进塑粉 孔中变小 太烦恼 !

网友:
配合尺寸要喷漆?顺便问一句什么是喷粉?是喷砂么

网友:
就是静电喷塑~~~~~~~~~~~

网友:
螺丝孔拧上螺丝再喷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工装堵住螺纹孔或者增加涂装后回丝工序,或者更改涂装工艺。

楼主:
不单独是螺丝孔 其他的正常配合 页如此

网友:
喷漆仅对非加工表面,所以,喷漆时应该对加工表面作保护措施。' O2 L4 n- d( }
图纸的技术要求中以后要这样写:非加工表面上底、面漆。    这样你就甭管他是刷还是喷,是红还是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