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摩擦片表面花纹怎么做?

楼主(2011-12-29):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摩擦片表面的花纹是怎么压倒这钢片上的?是冲床?液压?滚压?谢谢。

摩擦片

摩擦片

网友:
之前接触过的都是冲压一次成型的!

网友:
我们加工使用冲床,也有用压力机的。

网友:
摩擦片应该要求比较高的平整度,以及表面花纹增加摩擦力,所以是冲床用模具整体压出来的。滚压可以弄出花纹,但是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个做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2013-02-10):
滚压处理

网友:
分明是冲压~~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冲压,滚压都行。有些花纹不是平面的,例如铝棒表面花纹,那就是滚压的。

网友:
直接用压力机 模具压出来的

网友:
这种一般我是冲压的

网友:
这是冲压的吧!

网友(2015-11-18):
不是旋转体,车床上没办法滚压吧

网友:
网纹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