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带变距桨的无刷电机

楼主(2011-12-29):
6330型无刷电机,航空模型专用,自带变距桨。自重600g.
电压24V-48V。电流2A-80A。桨距22*19吋。8000转拉力为6KG。
试制品,装在2米翼展的模型飛机上能完成所有的特技动作。
08年设计的作品。

网友:
佩服,我要学习一下啦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应用的飛机范围。

网友(点评):
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
可量产否?·················

网友:
不错,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专业做电机的吗?请问变距是什么原理,怎么控制。谢谢

楼主:
6330无刷电机已在某模型公司量产,专用在外销F3A竞赛型飛机上。
这是我的一个业余设计与制作。
无刷电机与变距机构一体化,能显暑提高飛机的加速性,减轻
动力机构的重量。变距机构是采用一个伺服舵机加以控制机构
直接操纵桨叶的转角,以其在加速时反应灵敏。使电机的驱动电流
始终在一个最佳曲线内,桨叶的拉力在各个转速范围能达到最大值。

网友(点评):
增加转角,力矩变大,电机速度会不会下降?

网友:
可否介绍主要零部件的材质,电机的几个主要参数

楼主:
6330无刷电机,外壳转子用厚1.5MM钢质材料,磁钢为N45SH,
内定子为厚0.21硅矽片。昼厚30MM。12极。线12T。0.21*13股高温线。
钢转轴直径9MM。空心轴。前后支架均为铝合金6060。
最高转速8000转/分。电流48V/68A。(10分钟。23*18吋空气桨)最大拉力10KG。

网友(2012-09-01):
变距的好处的到了。

网友(2018-02-08):
楼主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2018-04-20):
与直升机的桨叶可改变倾角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