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圆柱上插入一个基准面?

楼主(2011-12-29):
如图想在最下面的圆柱上插入一个基准面,在圆柱上打一个孔,但是好想插入不了啊!那里没有搞好呢?

网友A:
首先进入特征界面,然后选定前,上或者右视基准面(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在点击参考几何体,里面有参考面,选定。里面有距离选项,输入相应数据,打钩,就ok了。如果还不懂可以加我qq:359275031,或者打我电话187058150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进入特征界面,然后选定前,上或者右视基准面(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在点击参考几何体,里面有参考面, ...

这服务,太周到了,呵呵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进入特征界面,然后选定前,上或者右视基准面(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在点击参考几何体,里面有参考面, ...

OK搞定了,多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搞定了,多谢兄弟!

客气

网友:
楼上好人……万恶的八个字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B(2013-04-30):
我还不会诶~谁来救救我,建立基准面不是要选三个参考点的嘛 选不中啊

网友(2013-07-13):
看过,回了,谢了。

网友:
这服务,太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会诶~谁来救救我,建立基准面不是要选三个参考点的嘛 选不中啊

参考有点线面
一般建立基准平面,如果是平行的话,只要选取原有的平面和距离就可以了!